刚到货的MSP430F5438A最小系统版,串口测试问题

楼主:
串口线波特率设置

串口线波特率设置

测试出来是乱码

测试出来是乱码

网友:
拜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我新到的一个MSP430F5438A最小系统开发板,用测试例程测试串口时波特率115200和9600都试过了,串口调试出来的数据都是乱码。是板子的原因还是我调试错误?

网友A:
程序不全,不知道你的串口发送的是什么数据。勾选HEX显示试试,看看显示什么。

网友:
波特率不对应

网友:
换个测试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程序不全,不知道你的串口发送的是什么数据。勾选HEX显示试试,看看显示什么。

程序用的是TI串口测试程序,测试时发的数据就是“abcdefg”,每发送一次接收字节少两位。我也以为是波特率不对,可是计算了好几次,也下了一个430波特率计算器,也还是不对

网友:
已经换了一个了,还是一样。把串口线短接,发送跟接收的数据一样。感觉可能是波特率出问题了,可是也下了一个430波特率计算器,串口调试接收的还是乱码

网友B:
32768Hz波特率9600,UBR0=0X03;UBR1=0X00;UMCTL=0X4A;
20MHz波特率9600,UBR0=0XD0;UBR1=0X00;UMCTL=0X40;
串口线波特率跟串口调试波特率都改成9600,两个程序调试出来的都是乱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2768Hz波特率9600,UBR0=0X03;UBR1=0X00;UMCTL=0X4A;
20MHz波特率9600,UBR0=0XD0;UBR1=0X00;UMCTL=0X4 ...

既然原程序使用115200,都改成这个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32768Hz波特率9600,UBR0=0X03;UBR1=0X00;UMCTL=0X4A;
20MHz波特率9600,UBR0=0XD0;UBR1=0X00;UMCTL=0X4 ...

对了,把波特率使劲往下降,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