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A282测量电流的问题

楼主:
OUT输出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而不是一条直流线,INA282电路用的是datasheet上面的,两个参考点接地,这是为什么??

网友A:
“INA282电路用的是datasheet上面的”
最好把你使用的电原理图贴出来。
INA282的datasheet上电路图不止一幅,谁能知道你是怎么联接的?

网友A:
“OUT输出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而不是一条直流线”
INA282输出类似于正弦,你的INA282输入是什么?

网友:
我是做一个单相正弦逆变24V升到36V,先升压再全桥逆变,输入是一个24V直流稳压电源,我想测量输入的直流电流就用的282测的,是不是因为逆变的影响啊?下面是我用的INA282接线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OUT输出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而不是一条直流线”
INA282输出类似于正弦,你的INA282输入是什么?

我是做一个单相正弦逆变24V升到36V,先升压再全桥逆变,输入是一个24V直流稳压电源,我想测量输入的直流电流就用的282测的,是不是因为逆变的影响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“INA282电路用的是datasheet上面的”
最好把你使用的电原理图贴出来。
INA282的datasheet上电路图不止一 ...

我是做一个单相正弦逆变24V升到36V,先升压再全桥逆变,输入是一个24V直流稳压电源,我想测量输入的直流电流就用的282测的,是不是因为逆变的影响啊?下面是我用的INA282接线图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是做一个单相正弦逆变24V升到36V,先升压再全桥逆变,输入是一个24V直流稳压电源,我想测量输入的直流 ...

你观察到“OUT输出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而不是一条直流线”时,逆变部分是否正在工作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观察到“OUT输出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而不是一条直流线”时,逆变部分是否正在工作?

逆变部分是工作的,我还想请问一下逆变的母线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逆变部分是工作的,我还想请问一下逆变的母线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啊?

“逆变部分是工作的”
那么“OUT输出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而不是一条直流线”就是完全正常的现像,本来就应该如此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逆变部分是工作的,我还想请问一下逆变的母线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啊?

“我还想请问一下逆变的母线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啊?”
逆变母线电流应该是直流上面叠加交流,其波形近似全波整流电阻负载无滤波的波形(是近似,不是全同),其频率为逆变输出交流频率的二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“逆变部分是工作的”
那么“OUT输出是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而不是一条直流线”就是完全正常的现像, ...

也就是说这个电流也是随着输出交流变化的值,是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“我还想请问一下逆变的母线电流是交流还是直流啊?”
逆变母线电流应该是直流上面叠加交流,其波形近似 ...

请问一下也就是不能用这个方法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就是说这个电流也是随着输出交流变化的值,是吗?

“也就是说这个电流也是随着输出交流变化的值,是吗?”
是的。不仅随逆变交流频率变化,而且随逆变的负载变化而变化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一下也就是不能用这个方法测吧

“请问一下也就是不能用这个方法测吧”
正应该用这个方法测量。你测量得到的“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”的平均值就是该逆变器输入的直流电流。
要得到平均值,只需要对这个“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”进行低通滤波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“请问一下也就是不能用这个方法测吧”
正应该用这个方法测量。你测量得到的“一个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” ...

请问100HZ怎么滤成直流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100HZ怎么滤成直流啊?

测了确实是100HZ的,但用什么低通滤波呢,我对这个不是很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100HZ怎么滤成直流啊?

“请问100HZ怎么滤成直流啊?”
我在15楼已经说过,低通滤波即可。为成本体积计,通常是RC滤波。
当然,截止频率多少,带外衰减多少,尚待考虑,但原则只有一个。
所谓直流,就是频率非常低(趋于零)的交流。所以,你要滤除100Hz频率成份(将其衰减到不足虑),保留非常低的频率成份(不衰减)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“请问100HZ怎么滤成直流啊?”
我在15楼已经说过,低通滤波即可。为成本体积计,通常是RC滤波。
当然 ...

我用RC滤波,截止频率选的是5HZ,但是滤出来的是三角波,正常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RC滤波,截止频率选的是5HZ,但是滤出来的是三角波,正常吗?

“我用RC滤波,截止频率选的是5HZ,但是滤出来的是三角波,正常吗? ”
如果三角波幅度比未滤波的波形幅度小,则正常。
猜测你采用的是一阶RC滤波。对一阶来说,100Hz频率是5Hz的20倍,那么近似地,滤波后幅度是滤波前的1/20。降低这么多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,当然只能由你自己决定。如果不能满足,用二阶,还不行,用三阶。反正电阻电容都很便宜,多用两支没关系。

网友A(2016-08-14):
查看本帖全部讨论,请
或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