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极管的高频等效电路相关疑惑

楼主:
为什么在三极管高频等效电路中Ub'e=Ib*rb'e, 按道理来说流过流过rb'e的电流不是应该是ie吗?那为什么Ub'e不是等于Ie*rb'e啊,初学者比较疑惑,大家见谅啊

网友A:
这是华成英童诗白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第四版。
很好的问题。
但回复的内容较多,容我稍后再敲出来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华成英童诗白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第四版。
很好的问题。
但回复的内容较多,容我稍后再敲出来。

好的  谢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华成英童诗白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第四版。
很好的问题。
但回复的内容较多,容我稍后再敲出来。

老师,你说敲出来,怎么没敲啊,在线等,挺急的。我也有这个疑问,谢谢老师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老师,你说敲出来,怎么没敲啊,在线等,挺急的。我也有这个疑问,谢谢老师

首帖图中左边b'到e'处电阻是rb'e',右边是rb'e。两个电阻是不一样的。
右边rb'e是rb'e'经过折算得到的电阻,折算的原则是rb'e'流过Ie,右边rb'e仅流过Ib,但保持b'和e'点之间电压不变。详见童诗白华成英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第五章。

网友:
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童诗白 第四版 651页 24.5M
两年多,忘记了,见谅。
见5楼回复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首帖图中左边b'到e'处电阻是rb'e',右边是rb'e。两个电阻是不一样的。
右边rb'e是rb'e'经过折算得到的电 ...

模电第二章,我们计算rb'e数值时用的是它上面流过Ie得出的,第二章图2.3.16(a)里rb'e'流过的电流是Ie,但是2.3.16(b)中rb'e流过的电流也是Ie啊。怎么到了第五章就成了Ib呢,能从低频与高频的角度讲解一下吗?还是不太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模电第二章,我们计算rb'e数值时用的是它上面流过Ie得出的,第二章图2.3.16(a)里rb'e'流过的电流是Ie, ...

该书第五章图5.4.1和图5.4.2,流过rb'e的电流是Ib。第五章和第二章不一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模电第二章,我们计算rb'e数值时用的是它上面流过Ie得出的,第二章图2.3.16(a)里rb'e'流过的电流是Ie, ...

查其它模拟电路教材,例如《电子技术基础 模拟部分》康华光 第五版,160页和161页,均与童诗白书第五章一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模电第二章,我们计算rb'e数值时用的是它上面流过Ie得出的,第二章图2.3.16(a)里rb'e'流过的电流是Ie, ...

童诗白书第二章和第五章不一致,但第五章与其它教材一致。而且,该书第二章图折算前和折算后符号相同。
所以很可能是童诗白书第二章有误。

网友B:
老师,我突然想到:童诗白模电里第二章跟第五章里面的rb'e端电压相同,但是阻值不同?第二章是 Ut/Ieq   第五章是  (1+β)Ut/Ieq

网友:
不知道对不对,书里也没这样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师,我突然想到:童诗白模电里第二章跟第五章里面的rb'e端电压相同,但是阻值不同?第二章是 Ut/Ieq   第 ...

“童诗白模电里第二章跟第五章里面的rb'e端电压相同,但是阻值不同?”

是的。这就是所谓“折算”。

网友:
多谢老师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