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D卡不显示盘符问题解决办法

楼主:
今天想起来要用一下SD卡,结果发现,电脑识别不了,打开磁盘管理器,如图:

这是可以下载一个磁盘管理软件:DiskGenius(非常好用),想要的可以下载去 , diskgenius.zip (5.28 MB, 下载次数: 8, 售价: 2 分芯积分)
1、先选中sd卡,清除分区,保存更改

2、新建分区,格式化,然后操作系统资源管理器,就可以看到sd卡正常了

3、这是磁盘管理器也可以显示出磁盘符了,还可以自己选择更改盘符名称,如图:

4、一般嵌入式学习的时候,都需要将SD卡格式化,推荐一个格式软件:HP  USB  Disk  Storage  Format  Tool  2.2.3 , HPUSBDisk.zip (39.52 KB, 下载次数: 1, 售价: 1 分芯积分)
如图:

格式化后可以看到电脑已经能显示SD卡了

网友A:
SD卡格式化直接用系统自带的就行了,你这个仿佛是SD有问题,原来做过别的分区,已经识别了,用系统自带dispart命令,清除一下就行了,有问题的SD就不要用了!哪天数据丢了哭都来不及。一个SD卡要不了多少钱。

网友B:
挺实用的,考虑周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SD卡格式化直接用系统自带的就行了,你这个仿佛是SD有问题,原来做过别的分区,已经识别了,用系统自带disp ...

主要是学Linux 用一下 不存其他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挺实用的,考虑周到

多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主要是学Linux 用一下 不存其他的

哦!那就可以安心使用,里面有多个小分区,windows自带 dispart命令也可以用来清除sd卡分区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哦!那就可以安心使用,里面有多个小分区,windows自带 dispart命令也可以用来清除sd卡分区的!

haode  学习了

网友:
问题是,这样子数据就全毁掉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