嵌入式无线通信

楼主:
芯片:
E31-TTL-1W是一款基亍瑞士进口AX5043射频芯片的无线串口模块(UART),透明传输方式,工作在425-450.5MHz频段(默认433MHz),发射功率1W,窄带传输,TTL 电平输出,兼容3.3V 不5V电压(建议5V以达到最大功率)。

问题:
有没有用STM32或者arm9来做这个模块的,求程序源代码作为参考,或者说下程序大概该怎么写,本人是新手,初次做项目。谢谢!

网友A:
既然是串UART模块,用什么来做都一样,你这是发广告节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是串UART模块,用什么来做都一样,你这是发广告节奏。

我用的是这个芯片,当然对串口来说什么芯片都一样,因为第一次做,我只是没有这方面的程序代码作为参考,所以不知道按怎样的流程去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