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2540可以直接连51单片机,然后用手机控制使用么?

楼主:
初入蓝牙,我想入手一块蓝牙开发板,然后近期在使用CC2540蓝牙模块,它可以直接连在51单片机上,然后单片机再连接电机,使用手机通过蓝牙控制电机开关么?

网友A:
当然可以,不过cc2540 本身就有IO口,也有ARM内核,为何还要用控制51单片机,再由51控制电机呢,直接手机给2540发指令,2540直接控制电机就行了,当然你说的肯定是没有问题的,把CC2540只当成通道,像很多串口蓝牙模块就是如你所说的那样用的,手机与模块通过蓝牙链接,蓝牙与51主控板通过串口通讯。

网友:
我用的CC2540 只能算是一个蓝牙模块,不是开发板,我再琢磨琢磨怎么用,谢谢。
有问题再请教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当然可以,不过cc2540 本身就有IO口,也有ARM内核,为何还要用控制51单片机,再由51控制电机呢,直 ...

不是arm内核,是增强型51内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arm内核,是增强型51内核

嗯,你讲的对,我没有太仔细,当CC2650, 不好意思,谢谢指正

网友:
用串口是可以控制的,某宝有很多便宜的cc2540模块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