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FPGA进行采样时,时钟与数据不同步的问题。

楼主:
上图是我的系统结构,FPGA使用AD产生的120M差分时钟作为时钟,通过一个DCM生成120M,240M的时钟,使用DCM生成的时钟作为AD采样时钟来采样并行14bit差分数据。每次修改了FPGA的代码时,都需要调整采样时钟的相位才能够进行正确的采样,有时调整相位也采样不正确。这是采样时钟与数据不同步造成的么?
 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,说可以使用idelay增加时钟的延时,我的FPGA使用的是spartan6的lx150,ISE版本为14.4。我在使用selectIO这个IP核时,怎样才能只改变时钟的延时,不改变数据延时呢?是把IP核设置里的data delay设置为0,clock delay设置为自己想要的延时么?但是这样设置完成以后,生成的模块仍然会有数据的输入引脚,和输出引脚,这些引脚怎么办呢?我只想要时钟延时。
 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解决同步这个问题呢?

网友:
用 FPGA内部的IODELAY 自然延时是能调的

重点先要看你ADC的手册,输出是的时候数据和时钟是什么时序,
然后在决定用FPGA的什么调,调多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