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三极管的低频等效模型的

楼主:
按道理说三极管的小信号等效模型应该是图1中b那样啊,为什么最终简化出来的都是图2啊,自己感觉简化的模型为我画的更加合理啊

图3

图3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网友A:
除了地线被你拉长了,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除了地线被你拉长了,有什么区别吗?

没有啊 只是很不理解为什么受控电流源与输入级的节点连接到了e极

网友B:
B图和下图不是一回事吗,二个图表达的是一个意思,同一个原理,如是你还不明白,不应该呀,别把思维僵化了,本一个意思,同一个原理,只是稍微有一点变化而已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图和下图不是一回事吗,二个图表达的是一个意思,同一个原理,如是你还不明白,不应该呀,别把思维僵化了,本一 ...

貌似他是把rb'e电阻进行了等效吧

网友:
在楼主另一篇高频等效模型的帖子里面,我曾说这是个好问题,准备抽时间仔细讲一讲。
但从此帖看,我错了。本来我是想仔细讲讲“模型”是怎么回事,“模型”是怎么来的。但从此帖看。楼主并不是想要了解“模型”是怎么回事。
对此帖,我只能说,仔细看书吧。至少从这个地方看起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