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ADI芯片的后缀是仕么意思?

楼主:
z的意思是符合RoHS部分标准,那AR呢?还有REEL和REEL7呢?

网友A:
AN-002: Tape and Reel Devices

http://www.analog.com/media/en/t ... on-notes/AN-002.pdf

网友:
R代表R-8=8引脚 SOIC_N
RM代表RM-8=8引脚 SOIC_N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N-002: Tape and Reel Devices

http://www.analog.com/media/en/technical-documentation/applicatio ...

谢谢了 看这意思是这个里面有7盘?

网友:
例如AD5791
B version和A version对应的参数有所不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例如AD5791
B version和A version对应的参数有所不同

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