硅胶键的pcb封装怎么做,网络要怎么设置

楼主:
各位大侠,请问硅胶键盘的触点的封装真么做,如附件,封装导入后有部分线段或弧线没有网络,如附件图片2,请问如何解决

按键封装

按键封装

网友:
一种是你在制作封装的时候给标注上,就是标注上这线段是属于哪个pin的。二是现在这样直接自己手动添加网络

网友:
这种键要分两部分的,要标示上1,2,即标上Designator号的,也称序号。

网友:
比如这个硅胶键

网友:
谢谢,这个问题已解决了,

网友:
get到了,学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