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9.5安装的时候出现No license was found for feature pwrshell. 求助

楼主:
PADS9.5安装成功后,出现No license was found for feature pwrshell. You have specified the following license location:Using MGLS_LICENSE_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=C:\flexlm\license.dat
Using MGLS_LICENSE_FILE registry=c:\flexlm\license.dat
Using LM_LICENSE_FILE registry=c:\flexlm\license.dat
Using FLEXlm default locations for license files.

Please see the Mentor Graphics Licensing Quick Reference for help in setting
license locations.求解决

网友A:
看上去好像是缺少license啊。。估计是你没破解或者没破解成功吧?
@dontium 大侠帮忙来看看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上去好像是缺少license啊。。估计是你没破解或者没破解成功吧?
@dontium 大侠帮忙来看看?

我已经破解过了,破解文件已经弄过了,就是破解不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已经破解过了,破解文件已经弄过了,就是破解不了

我没用pads,所以不是很清楚。你可以查查看。比如环境变量设置清楚了吗?服务什么的有没有被禁止了?或者看下操作过程有没有疏漏导致破解失败的,或者有没可能是安全卫士之类的软件搞得鬼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没用pads,所以不是很清楚。你可以查查看。比如环境变量设置清楚了吗?服务什么的有没有被禁止了?或者 ...

这个我之前在别的电脑上安装过都可以,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破解文件后来就不行了,就破解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我之前在别的电脑上安装过都可以,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破解文件后来就不行了,就破解不了

那是不是版本的问题。这个版本用不了这个破解文件了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