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众 EPB 16pin接口定义 求助

楼主:
实物如图所示,不知其内部连接与接口定义,请群友指教?

网友A:
没有100% 的把握 对不对,
可能是这个,楼主您 参考着用啊,有万用表,有示波器,摸着石头看看吧

网友:
楼上很给力,给出了具体的定义,不过,还是不要总依靠资料。学会测试,掌握常用信号的识别方法。不常用的信号,一般不用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100% 的把握 对不对,
可能是这个,楼主您 参考着用啊,有万用表,有示波器,摸着石头看看吧

谢谢,我今天测测试一下;

网友B:
这开关内没有什么东西,就两档开关,自己测都测的出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开关内没有什么东西,就两档开关,自己测都测的出,

这里面还有指示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