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辑器大家选哪个?SourceInsight 还是其他?

楼主:
经常听说SourceInsight的强大,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这个的强大(可跳转是很棒的,但是经常一些宏定义找不到就得返回整个工程上找,这个很麻烦)

我比较经常用的Editplus,查找跳转也是很快的

最近用了CCS之后,发现在CCS上看代码也是很爽的,可跳转,可不跳转直接看定义,宏定义什么的都有,所以一直都在CCS上看代码了。

大家的习惯怎么样?来讨论一下呗

是我还没有会用SourceInsight吗?

网友:
用的习惯就行了 别太较真

网友:
我投source insight一票

网友:
vim 一票,远程之王
visual studio code一票,写代码神器
ultra edit一票,二进制查看必备

网友A:
vim,不仅仅编辑代码,处理文本,二进制也很好,一万票

网友:
vs code
sublime text
nodepad++
eclipse
vim
都不错,看情况选择使用

网友:
SourceInsight呀,及时Linux平台,也要先上wine,再来SI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vim 一票,远程之王
visual studio code一票,写代码神器
ultra edit一票,二进制查看必备

二进制有比ue更好用的,好像叫hex吧,不太确定

网友:
我也觉得看具体需要吧,一般的工程开发就直接用编译工具就好了,si如果是查看代码庞大的工程,是很有优势的,速度很快, 但如果你是开发,需要编译,再切换用si来看代码,就没必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二进制有比ue更好用的,好像叫hex吧,不太确定

你说的是反汇编工具吧

网友:
楼上都是大神在说话,我发现我插不上嘴额。。。。因为大神说的我好像都没用过。。。。

此时此刻,还是多听大神怎么说,哈哈哈哈哈

网友D:
看代码除了si 真没用找到第二个好用的 ,,,有的推荐个

网友:
SourceInsight跳转很方便,用惯了,就不想用跳转不快的了。由于具体的开发内容。代码量不太大。没用过。

网友:
之前用盗版的SI,ccs,但现在用开源的vim,至少不会有那一点罪恶感了,而且效率也没觉得下降,

网友:
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辅助的工具而已,不必太过于纠结这个问题,顺手就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im,不仅仅编辑代码,处理文本,二进制也很好,一万票

Vim 不是命令行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代码除了si 真没用找到第二个好用的 ,,,有的推荐个

试一下CCS呀,也很棒的说

网友E:
CCS平台的强加功能确实很不错。用了就爱上它了。

网友:
sublime text
notepad++
ue
notepad
vim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CCS平台的强加功能确实很不错。用了就爱上它了。

是呀是呀~~~就是运行占得内存有点大,之前电脑用CCS都会卡卡的,换了一部高一点的配置,就用的很爽了~~~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sublime text
notepad++
ue
notepad
vim

只用过ue(⊙o⊙)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只用过ue(⊙o⊙)…

各有各的用处,sublime text写code不错,配色方案和缩进我比较喜欢。ue写code也可以,也可以看二进制,行列处理比较喜欢,另外它的compare功能也不错,notepad++也还可以,notepad就简陋许多,vim linux下常用的。我是各有侧重,电脑里这些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呀是呀~~~就是运行占得内存有点大,之前电脑用CCS都会卡卡的,换了一部高一点的配置,就用的很爽了~~~

CCS的速度是有些慢,在主界面出现后,到能够F2,还需要一段时间的。这段时间是与项目中的关键字关联的初始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