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10原理图库问题

楼主:
AD10在编辑原理图库(xxx.schlib)时偶尔会弹出如下对话框1,忽略该对话框,保存编辑内容会弹出对话框2,求问这是什么情况?

对话框1

对话框1

对话框2

对话框2

网友:
更新内容无法正常保存,但关闭软件重新打开后原理图库中内容是最新的。

网友A:
软件内部安装模块出现,问题不小
卸了吧
或覆盖重新装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软件内部安装模块出现,问题不小
卸了吧
或覆盖重新装一下

是安装问题还是软件版本的问题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安装问题还是软件版本的问题?

建议不用AD10,此版本问题确实多
直接用AD13,AD15,AD16版本,启动和反应都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不用AD10,此版本问题确实多
直接用AD13,AD15,AD16版本,启动和反应都快

我笔记本上用的AD15,使用中会出现对话框显示不完全问题,顶部和底部不显示,据说是我笔记本的屏幕分辨率不够。AD13或者AD16有类似问题吗?

显示不完全

显示不完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