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era socfpga NEON 指令加速测试成功(附源代码)

楼主:
10000个浮点数据累加和测试,结果如下图:

源代码如下:
#include "NE10.h"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#define ALIGH_UNIT 4
#define ARRAY_SIZE 10000
//NEONl加速
static float calc_ne10(const float* data,int size)
{
        float sum = 0.f;
        float sum_vec[ALIGH_UNIT]={0};
        for(int i=0; i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e10_add_float_neon(sum_vec,sum_vec,(float*)data+ALIGH_UNIT*i,ALIGH_UNIT);
        }
        for (int i=0;i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um+=sum_vec;
        }
        int odd = size & (ALIGH_UNIT-1);
        if(odd){
                for(int i=size-odd;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m+=data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um;
}
//普通C语言计算
static float calc_c(const float *data,int size)
{
        float sum=0.f;
        for(int i=0;i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um+=data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um;
}
int main(int argc,char** argv)
{
        float data[ARRAY_SIZE] = {0};
        float sum;
        struct timeval starttv;
        struct timeval endtv;
        for(int i=0;i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a=rand()%5;
        }
        gettimeofday(&starttv,NULL);
        sum=calc_c(data,ARRAY_SIZE);
        gettimeofday(&endtv,NULL);
        printf("calc_c=%f,time=%d us\n",sum,(int)(1000000*(endtv.tv_sec-starttv.tv_sec)+(endtv.tv_usec-starttv.tv_usec)));
        gettimeofday(&starttv,NULL);
        sum=calc_ne10(data,ARRAY_SIZE);
        gettimeofday(&endtv,NULL);
        printf("calc_c=%f,time=%d us\n",sum,(int)(1000000*(endtv.tv_sec-starttv.tv_sec)+(endtv.tv_usec-starttv.tv_usec)));
        //printf("calc_neon=%f\n",calc_ne10(data,ARRAY_SIZE));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:
谢谢 yupc123 分享

上个SOC 的图,我是 没图不舒服斯基。
有没有不带加速的计算时间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 yupc123 分享

上个SOC 的图,我是 没图不舒服斯基。
有没有不带加速的计算时间啊

不加速是211us,
用neon加速为148us.

网友A:
谢谢答复,你ARM主频设定的多少啊,
其实想知道 大概几个CPU周期 的 一个浮点计算的结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答复,你ARM主频设定的多少啊,
其实想知道 大概几个CPU周期 的 一个浮点计算的结果。

主频是800M,

网友:
这么看,用NEON加速的浮点计算,就是快哈
211,000/10,000 = 21.1ns
148,000/10,000 = 14.8ns

800Mhz 1perilod = 1.25n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