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驱动,数据手册怎么看呢?

楼主:
                   要用ads7950的芯片,但是我看了数据手册,没弄清楚到底该是上升沿写数据还是下降沿写数据,希望大神们能指点下,单纯的看时序图可以吗??我可以编图中的sclk和cs,但是SDI可以按图中cs拉低后的第一个上升沿来编写吗??求教,谢谢了

网友:
楼主,你好

这么看的,你看咋样
ADC  在SCLK 上升沿 拿SDI的数据
FPGA 在SCLK 下升沿 收SDI的数据

网友:
我看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好

这么看的,你看咋样
ADC  在SCLK 上升沿 拿SDI的数据
FPGA 在SCLK 下升沿 收SDI的数据

斑竹  我听你的

网友:
楼主,你好,
这个图上的时间参数都会有个时间表,手册里面有
照着写控制 收数据就可以了。

这个属于慢速,这块数据能稳定手下了,类似的都可以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你好,
这个图上的时间参数都会有个时间表,手册里面有
照着写控制 收数据就可以了。

这个属于 ...

斑竹。。我看了那个时间表 但是如果用三段式实在不会控制。。。只能用一段式的计数器那种了,可以吗??多谢指点

网友A:
楼主写个状态机吧,配合计数器,
这样好写点

按照这样写
控制,计数器,   -------》 其他控制

网友:
斑竹你真好。。。。在其他地方都没人管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写个状态机吧,配合计数器,
这样好写点

按照这样写
控制,计数器,   -------》 其他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