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来看看这个元件叫什么啊

楼主:
三个脚的连接在天线那里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个复合无源器件。或者集滤波、匹配、防雷等于一体。

网友A:
这个元件没见过 通过PCB型号找不到原理图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元件没见过 通过PCB型号找不到原理图吗

上面写着u3,别人的pcb哪来原理图

网友:
          第一次见

网友B:
三个脚,一个连天线,另外两个怎么连的。大概测一下,看看信号流。测一下三个脚之间的阻值什么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三个脚,一个连天线,另外两个怎么连的。大概测一下,看看信号流。测一下三个脚之间的阻值什么的。

一个接地,一个接天线,一个接发射端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个接地,一个接天线,一个接发射端

测量一下,发射端和天线和之间的阻值是多少。估计应该有匹配之类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