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3D问题

楼主:
在AD15 中如何设置才可以在3D下看到走线

网友A:
走线在3D下本来就可以看见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走线在3D下本来就可以看见哦。

我猜测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想在3D模式下可以进行选中走线查看,修改之类的操作这种吧。。不过据我所知,应该是3D下无法进行修改操作吧?只是个人接触到的貌似没有这么处理过,不一定正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猜测楼主的意思可能是想在3D模式下可以进行选中走线查看,修改之类的操作这种吧。。不过据我所知,应该 ...

我看了下,3D模式下按住ctrl+鼠标左键,还是能查看走线的,但是无法布线(因为布线工具是灰色的)

网友:
能看不能动

网友:
PCB环境按3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