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一起玩ESP8266】- 固件升级+发现串口工具的选择问题

楼主:
      今天,研究了一下ESP8266的固件升级,我的板子自带的固件版本相对dcexpert教程中给出的固件版本较低,板子复位后并没有“hello”输出,因此按照版主dcexpert的教程,下载了固件(firmware-esp8266-MP-1.8.3-LR-1.1.0-v2.bin)和下载工具(ESPFlashDownloadTool_v3.3.4.exe),马虎的毛病又犯了,没仔细看教程中的图片,选择好了升级的固件后,结果下载完成后(提示下载完成,但没有读进度条的过程),终端显示的版本居然没变化,后来又检查了一遍,发现下图中的“勾”要勾选上,后面的0x0000要手动填写上,终于下载成功,终端显示出了正确的固件版本信息

使用kitty终端调happy一下吧,结果发现,居然无法输入信息,如下图所示,输入help(),居然毫无反映,换成Putty,发现一样不好用,神马情况???我将固件升级成另外的,发现也不行,试了好几次,就一次能正常输入,结果重新开启终端,又不好用了
咋办呢,突然想到,我的这台台式机有超级终端啊,试试吧,果然好用了,而且很稳定

之前写“牛刀小试”那篇帖子时,就发现,Kitty和Putty连接ESP8266有一些问题,但还好没影响使用,今天突然就彻底不好用了,看来最起码这两个终端跟ESP8266配合起来确实很不稳定,至于其他的终端软件,倒是没有尝试,第一版的STM32F4的MicroPython板子并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,所以推测是ESP8266板子对可以连接的终端还是有一些挑剔吧。。。。

网友A:
可以试下D大推荐的ESPlorer,界面很友好

网友B:
不能输入是因为配置Flow control造成的。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97508-1-1.html

网友C:
我使用putty和你问题一样。你的固件升级不需要安装pip.py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下D大推荐的ESPlorer,界面很友好

嗯,这个没试过,有时间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能输入是因为配置Flow control造成的。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97508-1-1.html

不是这个原因,我第一次配置过了,以后我在配置的话,点击“open”根本无法打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使用putty和你问题一样。你的固件升级不需要安装pip.py吗?

你说是官方手册上的那种方法吧,我直接用的dcexpert帖子链接中的软件就OK了,但是我在电脑上装了PYTHON2.7.12,据说2.7.9以上的版本和3.5以上的版本都自带了pip,不用再次安装了

网友D:
如下图,是我第一次打开终端时配置的截图,当时打开是没有问题的,输入也OK
但是后来,我再次打开这个界面进行配置后,点击“open”就没有反应了,只能在下图的界面中打开,当然这个界面根本没有“流控制”的配置选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如下图,是我第一次打开终端时配置的截图,当时打开是没有问题的,输入也OK
但是后来,我再次打开这个界 ...

先设置串口参数,在左边列表里最下面的Serial中,点击后就可以设置流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设置串口参数,在左边列表里最下面的Serial中,点击后就可以设置流控了。

噢,这样子啊,晚上回去试一试,谢谢!

网友C:
我升级固件后和你出现同样问题,串口不能输入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升级固件后和你出现同样问题,串口不能输入了

我按照dcexpert所说的那样进行配置,Putty好用,应该还是流控的设置问题,你也可以试试,如下图,分为两步
1.在session中选择好端口和波特率,不要直接点击“open” 2.点开“serial”,这时端口和波特率将会是上图中配置的那样(这张图只是参考)然后将Flow control 设置为none,然后点击open,应该就可以了,直接用这个界面(serial)就不可以,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“bug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按照dcexpert所说的那样进行配置,Putty好用,应该还是流控的设置问题,你也可以试试,如下图,分为两 ...

按你的方法,我的一开始串口就有输出,和之前一样。上次配置网络后一直输出这样,无解中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设置串口参数,在左边列表里最下面的Serial中,点击后就可以设置流控了。

error 12什么错误?我板子自从上次配置网络后,串口一直输出这些信息,复位后输出中间的信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error 12什么错误?我板子自从上次配置网络后,串口一直输出这些信息,复位后输出中间的信息

你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没遇到,不过,你更新固件之前对flash进行了擦除操作是吗?我是直接更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rror 12什么错误?我板子自从上次配置网络后,串口一直输出这些信息,复位后输出中间的信息

会不会是你的擦除操作出现了问题,没有完全擦除成功呢,这个只是个人的猜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这个问题我还真没遇到,不过,你更新固件之前对flash进行了擦除操作是吗?我是直接更新的

见【一起玩esp8266】固件升级成功 - 【MicroPython开源版块】 - 电子工程世界-论坛 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98161-1-1.html
参考你的帖子来得,只是在升级前配置过网络,配置后一直是这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error 12什么错误?我板子自从上次配置网络后,串口一直输出这些信息,复位后输出中间的信息

配置网络后,如果到没有这个网络的位置,就会不停搜索网络。这时要么停止网络,要么重新设置网络。

还有webrepl,默认也是开启的。可以尝试先关闭试试。

webrepl.stop(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配置网络后,如果到没有这个网络的位置,就会不停搜索网络。这时要么停止网络,要么重新设置网络。

还 ...

那么问题来了,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,根本无法输入任何东西,怎样调用webrepl.stop()呢?重新设置网络也需要输入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那么问题来了,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,根本无法输入任何东西,怎样调用webrepl.stop()呢?重新设置网络也需 ...

不要管这些输出信息,直接输入,输入完成后就没有这些提示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要管这些输出信息,直接输入,输入完成后就没有这些提示了。

D大,关键是串口一直不停输出,压根看不到自己输入的东西,无法判断输入是否正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D大,关键是串口一直不停输出,压根看不到自己输入的东西,无法判断输入是否正确

可以先用记事本把命令写好,然后复制到剪贴板,用Ctrl-E进入粘贴模式,粘贴后按Ctrl-D完成。

如果中间被提示信息影响,也不要管,回车后执行命令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先用记事本把命令写好,然后复制到剪贴板,用Ctrl-E进入粘贴模式,粘贴后按Ctrl-D完成。

如果中间 ...

试了几遍不行,没辙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试了几遍不行,没辙了

比如用putty,按Ctrl-E进粘贴模式,不管现在屏幕显示什么,鼠标右键进行粘贴,粘贴完成后ctrl-D完成。这样就正常了。
遇到实在恢复不了的问题,就先清除Flash,在刷固件,就能重新开始。不用担心操作问题,就像PC装机一样,大部分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比如用putty,按Ctrl-E进粘贴模式,不管现在屏幕显示什么,鼠标右键进行粘贴,粘贴完成后ctrl-D完成。这 ...

还是不行,之前刷了固件也是这样,板子挂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还是不行,之前刷了固件也是这样,板子挂了。

能运行就是好的,不会那么容易坏。看提示是AP_NAME找不到,是不是网络设置错误?

还有你可以用uPyLoader把boot.py和main.py下载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运行就是好的,不会那么容易坏。看提示是AP_NAME找不到,是不是网络设置错误?

还有你可以用uPyLoad ...

uPyLoader需要安装python3、Qt等软件。还有什么办法救活我的板子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uPyLoader需要安装python3、Qt等软件。还有什么办法救活我的板子?

你的板子能运行就没有坏,按照我写的方法做一定是可以工作的。

实在不知道怎样做,就重新刷一次官方固件,官方固件默认关闭了网络和webrepl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板子能运行就没有坏,按照我写的方法做一定是可以工作的。

实在不知道怎样做,就重新刷一次官方固 ...

【一起玩esp8266】固件升级成功 - 【MicroPython开源版块】 - 电子工程世界-论坛 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98161-1-1.html
刷过了,还是老样子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【一起玩esp8266】固件升级成功 - 【MicroPython开源版块】 - 电子工程世界-论坛 http://bbs.eeworld.com ...

我和你的现象类似,不停的弹出一段话,你的解决没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我和你的现象类似,不停的弹出一段话,你的解决没?

我的刷了固件还是老样子,我已经放弃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我的刷了固件还是老样子,我已经放弃了

我的修改网络设置后好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我的修改网络设置后好了

怎么修改?你发篇帖子说明一下吧?我的现在是串口一直输出数据,如我的帖子描述,即使输入复位命令还是一直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怎么修改?你发篇帖子说明一下吧?我的现在是串口一直输出数据,如我的帖子描述,即使输入复位命令还是一 ...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forum ... 2&page=1#pid207624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