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linux内核编译的问题

楼主:
最近刚刚上手de1-soc,对soc了解不是很多,做完了官方的例程,有了初步的理解,现在我想在de1-soc上通过linux系统录制和播放音频,想要添加相应的驱动到内核,我使用的是官方镜像Ubuntu镜像文件(LXDE也试过),SD卡中分别有另外的49MB和21MB的分区(LXDE),里面放的是uImage,dtb和rbf文件,没有zImage文件,至今我都不知道zImage文件如何使用。但是用编译出来的uImage替换SD卡中的原来uImage之后,VGA不能使用,而且插入键盘后貌似也没有反应,putty打不开,毫无办法。请问de1-soc有zImage的镜像是哪个镜像?如何解决VGA不能显示的问题?请各大神相助~谢谢~!!!

网友:
忽然发现putty可以查看替换后uImage的LXDE那个系统的信息,在Ubuntu试了不行,不知道为什么...

网友A:
zImage 与uImage 这两者的区别就是 内核引导的不同

一种引导方式是通过Linux内核引导启动,这个就需要zImage,另一种就是通过UBoot引导启动,这个就需要uImage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zImage 与uImage 这两者的区别就是 内核引导的不同

一种引导方式是通过Linux内核引导启动,这个就需要zI ...

那请问如何切换成zImage方式引导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请问如何切换成zImage方式引导呢

make zImage 之后,会在arch/arm/boot下生成zImage,然后在你板子bootloaer源代码里,有对你板子的配置build

经过这一步,就可以生成你板子上电就能识别的文件,这个文件就再加上根文件包就可以重新烧写固件了。

网友:
bootloaer源码在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ake zImage 之后,会在arch/arm/boot下生成zImage,然后在你板子bootloaer源代码里,有对你板子的配置bu ...

bootloaer源码在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