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2分
power360

楼主(2016-08-16):
宽电压输入高压直流降压芯片模块(高压降压芯片模块)
目前,宽电压输入、高电压输入的DC-DC转换器不常见,比较难找得到,特在此推荐几款,供设计时参考:
宽电压输入高压直流降压芯片模块(高压降压芯片模块)
PE-12V-B4: 输入DC15-380V,输出12V 150mA
PI-05V-B4: 输入DC13-380V,输出5V 200mA
PI-3V3-B4: 输入DC13-380V,输出3.3V 200mA
特点:
模块外围器件极少(实现AC-DC只需要外加整流桥和滤波电容,无需变压器、无需电感、无需MOSFET!),可应用在各种小家电控制板、智能插座控制板、380V控制板、220V控制板、各种市电降压设备、电动车控制板等DC-DC高压降压、AC-DC高压降压电路,轻松实现:220V转12V,220V转5V,120V转5V,330V转12V ,220V转12V,120V转12V等。

网友A(2017-07-12):
支持一下,下面类似电源芯片供参考:
高压降压芯片,18-220V-380V-400V-600V转5V;
XD308H是一款18-600V超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型DC-DC转换器电源芯片,可适应12-380VAC超宽电压输入(外部加整流滤波),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500mA,内部集成全面完善的保护功能(短路保护,过载保护,输出过压保护、输出欠压保护,过热保护等)。 该高压降压芯片以较低的BOM成本(外围元件数目极少)方便的实现宽电压高压降压小功率电源解决方案, 广泛应用于非隔离型家电产品和工业产品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