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AC输出接同轴线被拉低是怎么回事?

楼主:
DAC输出的信号用示波器表笔直接测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一旦通过SMA端子接同轴线测试,整个的DAC输出就被拉低了,这是怎么回事?

网友:
可以看一下DAC的输出能力 有的需要加缓冲  在量一下SMA和同轴的阻抗

网友:
同轴线,虽然它的特征阻抗很低,但它和“负载”电阻有着本质的区别。它的直流电阻为无穷大。而DAC输出的是直流或变化较慢的信号,因此,接上正常的同轴线,不影响它的输出。

所以,楼主重点检查有没有短路的地方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同轴线的寄生电容过大影响的.

网友:
楼主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。
未接入同轴线时幅度多少,接入后幅度多少,同轴线有多长,总应该有定量描述。

网友A:
谢谢各位的回复,问题找到了,同轴线接到示波器上,出现信号幅值降低是因为选用示波器50欧姆匹配造成的,该选用1M欧姆匹配就没有问题。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,希望大家给解答一下,谢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各位的回复,问题找到了,同轴线接到示波器上,出现信号幅值降低是因为选用示波器50欧姆匹配造成的,该 ...

这应该阻抗不匹配造成的,你的DAC输出阻抗是多少?示波器的要求输入阻抗是多少?示波器探头阻抗是多少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各位的回复,问题找到了,同轴线接到示波器上,出现信号幅值降低是因为选用示波器50欧姆匹配造成的,该 ...

50欧对你的DAC(信号源)内阻来说,是比较低的阻抗。DAC输出被拉低,是DAC内阻与负载(50欧)分压的结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0欧对你的DAC(信号源)内阻来说,是比较低的阻抗。DAC输出被拉低,是DAC内阻与负载(50欧)分压的结果。

谢谢你的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