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一起玩esp8266】板子收到,上电测试

楼主:
上周一直在出差,这周才拿到板子,今天上电试了一下,发现有问题,应该是固件刷的有问题。每次复位后显示的信息都不对,如下图:

然后是敲命令,有的命令可以,有的命令就不行。
比如
>>> import os
>>> os.listdir()
显示的就是乱的,如图

升级最新固件后还是一样的,固件检测是false:
>>> import esp
>>> esp.check_fw()
size: 527496
md5: 55bbc75678b4bbb269ecb3e59e821ebf
False

现在卡在这里了,还在继续研究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:
先擦除Flash,然后在刷固件就正常了。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97588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擦除Flash,然后在刷固件就正常了。

https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497588-1-1.html

用这种方法进行到安装pip的时候会报错,换了一台电脑也是一样的情况,如下:

网友:
Exception:
Traceback (most recent call last):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basecommand.py", line 215, in main
    status = self.run(options, args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commands\install.py", line 299, in run
    requirement_set.prepare_files(finder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req\req_set.py", line 370, in prepare_fil
es
    ignore_dependencies=self.ignore_dependencies)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req\req_set.py", line 587, in _prepare_fi
le
    session=self.session, hashes=hashes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download.py", line 810, in unpack_url
    hashes=hashes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download.py", line 649, in unpack_http_ur
l
    hashes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download.py", line 871, in _download_http
_url
    _download_url(resp, link, content_file, hashes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download.py", line 595, in _download_url
    hashes.check_against_chunks(downloaded_chunks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utils\hashes.py", line 46, in check_again
st_chunks
    for chunk in chunks: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download.py", line 563, in written_chunks

    for chunk in chunks: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utils\ui.py", line 141, in iter
    self.next(n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_vendor\progress\__init__.py", line 73, i
n next
    self.update(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_vendor\progress\bar.py", line 79, in upd
ate
    self.writeln(line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_vendor\progress\helpers.py", line 68, in
writeln
    print(line, end='', file=self.file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_vendor\colorama\ansitowin32.py", line 14
1, in write
    self.write_and_convert(text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_vendor\colorama\ansitowin32.py", line 16
9, in write_and_convert
    self.write_plain_text(text, cursor, len(text))
  File "c:\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.zip\pip\_vendor\colorama\ansitowin32.py", line 17
4, in write_plain_text
    self.wrapped.write(text[start:end])
UnicodeEncodeError: 'ascii' codec can't encode characters in position 9-13: ordinal not in range(128)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xception:
Traceback (most recent call last):
  File "c:%users\xp\appdata\local\temp\tmpha82zf\pip ...

看起来像是网络问题,下载不了需要的文件,重新运行试试,或者需要一个网络代理。

也可以安装最新版的python2,它已经带有pip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