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1263 32位ADC 评估板文件

楼主:
画了一块ADS1263的评估板
使用4层板(实际可改为2层)
支持电阻、电压、电流测量
电压测量使用CADDOCK 1776-C681分压电阻网络

支持1:10、1:100、1:1000、1:10000分压
支持1200V输入
分压精度0.05%
5ppm温漂

电流量测使用
ISA-PLAN ® - SMD precision resistors
100mOhm
0.5%
30ppm

板子使用Arduino通用接口
使用CC2541做了简单测试

通过手机查看测试数据

短接VIN+和VIN-时测试数据

使用LTC6655 4.096基准,通过750ohm*2 5%电阻分压后测量的数据
ADS1263在GAIN=1 2.5SPS时的噪声为1uV以内
LTC6655的噪声也在1uV以内
而实际测量时的噪声是12uV左右
因为手里没有台式万用表
还不能确定噪声是LTC6655评估板出来的
还是ADS1263评估板产生的

有了解的网友麻烦帮我分析一下

调换输入极性

Altium Designer画的PCB和原理图文件

网友A:
数据图表是软件滤波以后的数据吗?有没有原始数据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数据图表是软件滤波以后的数据吗?有没有原始数据?

是原始数据 曲线做平滑处理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原始数据 曲线做平滑处理了

能不能把原始数据贴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数据图表是软件滤波以后的数据吗?有没有原始数据?

这颗芯片你测试了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把原始数据贴出来

-2.02803278,-2.02803040,-2.02803040,-2.02803206,-2.02803040,-2.02802849,-2.02803135,-2.02803326,-2.02803373,-2.02803349,-2.02803206,-2.02803135,-2.02802968,-2.02803040,-2.02803230,-2.02803373,-2.02803230,-2.02803707,-2.02803755,-2.02803755,-2.02803636,-2.02803540,-2.02803731,-2.02803445,-2.02803612,-2.02803802,-2.02803731,-2.02803731,-2.02803755,-2.02803469,-2.02803612,-2.02803373,-2.02803445,-2.02803373,-2.02803922,-2.02803969,-2.02804065,-2.02804041,-2.02803755,-2.02803707,-2.02803707,-2.02803874,-2.02803993,-2.02804160,-2.02803993,-2.02804041,-2.02804017,-2.02804065,-2.02803755,-2.02803755,-2.02803755,-2.02803874,-2.02803802,-2.02803922,-2.02804089,-2.02804136,-2.02804399,-2.02804232,-2.02804375,-2.02804279,-2.02804089,-2.02804160,-2.02803826,-2.02803850,-2.02804041,-2.02804041,-2.02804208,-2.02804327,-2.02804327,-2.02804399,-2.02804041,-2.02803969,-2.02804089,-2.02803850,-2.02804160,-2.02804255,-2.02804279,-2.02804255,-2.02804351,-2.02804470,-2.02804112,-2.02804041,-2.02804112,-2.02804160,-2.02804041,-2.02804160,-2.02803898,-2.02803874,-2.02803802,-2.02803802,-2.02803564,-2.02803755,-2.02803302,-2.02803349,-2.02803636,-2.02803564,-2.02803802,-2.02803922,-2.02803850,-2.02803922,-2.02804232,-2.02804303,-2.02803850,-2.02803993,-2.02804089,-2.02803874,-2.02803922,-2.0280385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把原始数据贴出来

这是短接VIN+和VIN-的数据

0.00000061,0.00000039,0.00000042,0.00000042,0.00000019,0.00000067,0.00000028,0.00000023,0.00000030,0.00000012,0.00000022,0.00000009,0.00000016,0.00000047,0.00000036,-0.00000003,0.00000010,0.00000008,0.00000024,0.00000023,0.00000044,0.00000021,0.00000028,0.00000038,0.00000015,0.00000033,0.00000020,0.00000046,0.00000021,0.00000019,0.00000039,0.00000020,-0.00000006,0.00000042,0.00000029,0.00000015,0.00000018,-0.00000016,-0.00000000,0.00000062,0.00000008,0.00000006,0.00000012,0.00000019,0.00000034,-0.00000008,0.00000030,0.00000019,0.00000020,0.00000037,0.00000029,0.00000017,0.00000022,0.00000024,0.00000019,0.00000067,0.00000046,0.00000057,0.00000050,0.00000031,0.00000013,0.00000030,0.00000039,0.00000003,0.00000027,0.00000027,0.00000006,0.00000024,0.00000007,0.00000018,0.00000013,0.00000011,0.00000029,0.00000003,0.00000037,0.00000043,0.00000007,0.00000004,0.00000023,-0.00000002,0.00000010,0.00000001,0.00000017,0.00000009,0.00000027,0.00000017,-0.00000002,-0.00000005,0.00000029,0.00000027,-0.00000016,0.00000002,0.00000016,0.00000013,-0.00000010,0.00000014,-0.00000010,-0.00000003,0.00000014,0.00000008,0.00000019,0.00000014,0.00000020,0.00000021,0.00000009,0.00000014,0.00000033,0.00000006,0.00000014,0.00000011,-0.00000002,0.00000013,0.00000007,0.00000048,0.00000016,0.00000024,0.00000027,0.00000019,0.00000000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不能把原始数据贴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-2.02803278,-2.02803040,-2.02803040,-2.02803206,-2.02803040,-2.02802849,-2.02803135,-2.02803326,-2 ...

没有舍得用。

网友C:
32位啊,有点厉害…去哪里找32位的电源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2位啊,有点厉害…去哪里找32位的电源…

电源用的TPS7A88

网友:
当心放“过期”了

网友:
电力测量,很感兴趣

网友D:
片子是申请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片子是申请的吗?

申请的

网友:
好高的精度,学习一下

网友:
想学习下多层板的绘制方法

网友E(2017-07-31):
最近在写这个的程序,借鉴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