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definition错误是什么意思

楼主:
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重复定义。你的函数声明处没有显示声明函数的返回类型,这时默认为int型的,而你的函数实现处是void型的。所以发生了冲突。你把第8行函数声明的地方也加个void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重复定义,根据错误自行修正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重复定义。你的函数声明处没有显示声明函数的返回类型,这时默认为int型的,而你的函数实现处是void型的。 ...

非常感谢,这个问题解决了,但是下面还有一个问题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,是不是要加头文件之类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,这个问题解决了,但是下面还有一个问题,不知道这是为什么,是不是要加头文件之类的

已经成功解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已经成功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