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机上不了google

楼主:
2芯积分
虚拟机上不了google 但是可以ping通百度,主机也可以访问谷歌,请前辈给予指点 多谢了

网友A:
虚拟机可以ping通百度,那你有没有试能否上百度?

网友B:
主机能上gg么,你应该装的中文系统,修改dns为8.8.8.8试试

网友C:
虚拟机网络是NAT模式的话,需要使用主机 http 代理。
参考:
http://blog.csdn.net/stephenhawke/article/details/52189170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虚拟机可以ping通百度,那你有没有试能否上百度?

可以上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机能上gg么,你应该装的中文系统,修改dns为8.8.8.8试试

能上GG 装的是中文的  改哪个DNS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机能上gg么,你应该装的中文系统,修改dns为8.8.8.8试试

eth2 的DNS吗?

网友D:
随便找个DNS设置一下,虚拟机默认不设置的DNS是192.168.1.1。
为什么只有谷歌上不了,原因我也不明白。
DNS随便填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虚拟机网络是NAT模式的话,需要使用主机 http 代理。
参考:
http://blog.csdn.net/stephenhawke/article ...

多谢多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随便找个DNS设置一下,虚拟机默认不设置的DNS是192.168.1.1。
为什么只有谷歌上不了,原因我也不明白。
D ...

装个灯笼可以了 但是源还是获取失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