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载Hex文件的那个软件叫什么名字啊

楼主:
51单片机,开发一个程序,生成了HEX文件,忘了是什么软件下载

网友:
如果是STC的用 stc-icp     ATMEL的AT89S51 啥的用PROGISP 或者轩微编程器     51的好像可以用串口下载!

网友:
用的什么芯片?

网友:
如果是STC
给你个连接 应该可以用
https://download.eeworld.com.cn/detail/lamas/419601

网友:
STC-ISP吧,MCU-isp好像都可以下载吧。实在不行,百度中输入关键字“51单片机  isp”。总之你的这种烧录方式是isp的方式。

网友:
你的开发板或者烧录器应该会有配套的烧录程序啊。

网友:
与你用的单片机有关系的.一般单片机生产厂商都提供下载工具软件的,如果是STC的就用STC-ISP,你可到:http://www.STCMCU.com下载的.

网友:
我用的是西尔特,或者K3下载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