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NP的基极电阻的算法

楼主:
电路如上图所示,三极管为9012,其中单片机为3.3V供电,继电器的额定电压为5V,额定电流为21.1mA,线圈电阻为237欧姆,请教下大家,电阻R1怎么来算呢?
我也查了资料,但是对于具体的计算还是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路,请多多指教,谢谢。

网友A:
“PNP的基极电阻的算法”
和NPN管算法是一样的。R1两端电压加上管子发射结压降为电源电压(单片机输出低电平认为近似为零)。三极管集电极需要21mA电流,那么21mA除以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是三极管所需要的基极电流。
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不知道,可以估计一个最小值。

网友:
先找资料看
9012的Ic:500mA,9012 PNP 50V 600mW 低频管 放大倍数30-90
R1=(3.3-0.7)/Ib
Ib=Ic/β

网友B:
R1的计算如楼上所述方法。

这里,还应该注意的是,当IO口输出为低电平时,正常驱动继电器工作,当IO输出高电平时,因为单片机用的是3.3V
所以这时的最高电压也是3.3V, 这时加在R1上的电压为:
  5V - 0.7v - 3.3v = 1V

即,不管什么时候,管子都有电流流过。
这可能使用继电器无法关断。

解决办法:使用NPN型

网友A:
楼上说得对。单片机用3.3V电源,继电器用5V电源,最好是使用NPN管控制而不是使用PNP管控制,以免发生三极管无法彻底关断的问题。

网友C:
谢谢各位的指导,电路图我重新修改了下。 电阻R1的算法如下:
请各位前辈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,电阻R1的阻值怎么计算出来这么大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“PNP的基极电阻的算法”
和NPN管算法是一样的。R1两端电压加上管子发射结压降为电源电压(单片机输出低电 ...

谢谢您,我重新改了下电路,请往下翻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先找资料看
9012的Ic:500mA,9012 PNP 50V 600mW 低频管 放大倍数30-90
R1=(3.3-0.7)/Ib
Ib=Ic/β

恩 我重新画了下电路同时计算了下,电阻发现很大,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,请往下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1的计算如楼上所述方法。

这里,还应该注意的是,当IO口输出为低电平时,正常驱动继电器工作,当IO输出 ...

谢谢,重新画了下电路,请向下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说得对。单片机用3.3V电源,继电器用5V电源,最好是使用NPN管控制而不是使用PNP管控制,以免发生三极管 ...

恩,谢谢了。重新设计的电路请您多指教。

网友:
计算基本正确。

只是基极电阻的取值,工程上都比计算值小,这是因为,除三极管的离散性外,三极管饱和时,它的等效放大倍数低得多。为了让可靠进入饱和,就要适当加大基极电流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您,我重新改了下电路,请往下翻。

6楼电路是正宗。计算也正确。
楼主感到计算出来的电阻太大,这是与常见电路相比较得出的。其实此电阻(R1)小些无妨,甚至小到十分之一也能够正常工作。
计算出的R1数值是这样一支放大倍数的三极管刚刚好进入饱和的数值。R1用更小的数值,无非是三极管进入饱和更深一些,不过更深也仍然是饱和,仍能满足继电器吸合要求,只不过驱动三极管基极耗电多一点就是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谢谢您,我重新改了下电路,请往下翻。

只有在对三极管开关速度要求非常高的时候,才不允许三极管进入深饱和(饱和越深,退出饱和越慢)。
不过,继电器不可能以kHz甚至MHz频率动作,所以对三极管速度没有要求,也就对饱和深度没有要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恩 我重新画了下电路同时计算了下,电阻发现很大,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,请往下翻。

这样算一般不会有问题,因为9013属于小功率管子,基极限流电阻的计算也可以根据三极管的Ic和 Vce曲线验证一下

如果要让Ice达到21mA,大概所需的Ib=130uA临界计算(图看的可能不太准)
以130uA计算的话,b极限流电阻大概就是
R1=(3.3-0.7)/Ib
=(3.3V-0.7V)/0.00013A=20K,,,
这个是极限,实际用的时候可以小一点
根据自己用的厂家9013的资料为准。
按maychang在12楼说的,R1用更小的数值,无非是三极管进入饱和更深一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计算基本正确。

只是基极电阻的取值,工程上都比计算值小,这是因为,除三极管的离散性外,三极管饱和时 ...

谢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楼电路是正宗。计算也正确。
楼主感到计算出来的电阻太大,这是与常见电路相比较得出的。其实此电阻(R1 ...

谢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有在对三极管开关速度要求非常高的时候,才不允许三极管进入深饱和(饱和越深,退出饱和越慢)。
不过, ...

谢谢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样算一般不会有问题,因为9013属于小功率管子,基极限流电阻的计算也可以根据三极管的Ic和 Vce曲线验证 ...

恩 谢谢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各位的指导,电路图我重新修改了下。电阻R1的算法如下:
请各位前辈帮我看看哪里有问题,电阻R1的阻值 ...

单位不一样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