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864打点程序在循环中为什么就gg了呢?

楼主:
这两天在研究12864的用法,写了一个打点程序,打任意地方的点都很好用,但是用在打印一条函数图象即一条线时,在循环里就会有异常,屏幕各种点闪来闪去,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,加了延时也不好使。

网友A:
是不是像素不是128*64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像素不是128*64的呢?

确实是128*64,现在搞不清楚是stc单片机的事还是keil的事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是除LCD驱动程序外,有对LCD端口操作的程序,

------- 找问题比较麻烦,因为不知道什么程序操作了LCD,需要在DEBUG下一步一步地找。

网友:
我估计你在keil中用的吧,如果可以的话,在keil中打断点,单步调试,到底看看哪条语句开始,你的这个打点就有问题了。或者说,屏蔽掉某条语句,你的程序就OK了。掌握方法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