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hex文件不能下载到单片机中

楼主:
我的一个hex文件不能下载到单片机中,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:
一:串口线有问题。
二:单片机供电电压可能不足。可能是你最小系统板上有其它电路例如12864显示屏什么的,功耗算是比较大的,将其他的电路先和电源断开在下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:串口线有问题。
二:单片机供电电压可能不足。可能是你最小系统板上有其它电路例如12864显示屏什么的 ...

试了一下,不是这样子啊

网友:
三:差点忘了最容易忽视的。。。你单片机型号对么?
四:好像还有就是MAX232工作正常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:串口线有问题。
二:单片机供电电压可能不足。可能是你最小系统板上有其它电路例如12864显示屏什么的 ...

有没有其他原因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其他原因

又给你补了两条,你再试一下看看。

网友C:
你倒是说说你做了哪些工作啊,直接抛出这个问题,我是不是还得说单片机没供电。。

网友:
按下下載/編程按鈕後再給目標板上電

网友:
从你的图上看,应该没有检测到目标MCU(准备烧录的MCU)。你要先确认MCU上电正常,然后看下载线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hex 文件, 有地址,有程序
应该可以啊,

楼主,你比较之前那个能下的hex文件和新的hex的区别吗

网友:
注意目标MCU的电源、本振和复位是否正常,串口连接及电平是否正确。如果是USB转的串口,需要留意兼容性。

网友:
1、首先你要确定你的硬件电路是没有问题的,51的话,晶振不起振也会导致下载不成功哦;
2、其实你确定你的hex文件和你的cpu型号是一致的吗?我的意思是例如你用stc89c52rc这个型号,是相应的cpu型号在keil的编译器中产生的hex的文件么? 反之,你用stm32的hex,这个也是hex啊,你用32的hex文件来下载51,这个hex就不一定能保证下载到你的单片机里面了。
3、hex文件一定是intel hex格式,不遵循这个格式的hex文件,都是不对滴。例如,你把一个后缀名为txt的文件,改成后缀名为hex的文件,照样是不能下载到单片机里面的哦。
以上,请楼主参考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倒是说说你做了哪些工作啊,直接抛出这个问题,我是不是还得说单片机没供电。。

插件的话不用单独供电的啊,贴片的话,下载口由供电端啊这应该是烧写器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