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帮帮,关于CP2104的问题

楼主:
请问这里的USB为什么不需要供电啊?USB的电源接的是CP2104的VBUS引脚,可是VBUS对于CP2104是输入啊,那USB的电从哪里来呢?职场小白,请大家帮帮啦

CP2104和USB的连接

CP2104和USB的连接

网友A:
VBUS的电是 USB host 那边提供的。
https://www.silabs.com/Support%2 ... icalDocs/cp2104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BUS的电是 USB host 那边提供的。
https://www.silabs.com/Support%20Documents/TechnicalDocs/cp2104.pd ...

请问下,CP2104 我按照手册在GPIO0和GPIO1引脚上连接两个LED,串口通信正常,但是LED不闪烁;这是为什么,难道买到假芯片,还是说芯片型号有区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