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的串行通信为什么要用3.0和3.1而非边上的rx和tx

楼主:
最近在用宏晶的stc15f2k60s2,用烧录器下载程序时为什么只能用3.0和3.1的io口,而接到边上的Rx和Tx口时就没有办法下载了呢?是不是做其他串行通信时也是这样呢?

网友:
3.0和3.1就是串口,stc15f2k60s2有多个串口,默认下载就用3.0和3.1,多看看数据手册吧

网友A:
P3.0和P3.1才是原生串口啊,某些STC的型号号称有两组串口,其中一组不过是经过内部电子开关转接到其它引脚上,并非真正的串口。即使是支持串口ISP的双串口型MCU,是否支持任意串口编程也得由内部固件程序决定,需要看器件手册确定。当然,原则上STC的切换型串口也可以实现非原生串口编程,但同样需要固件程序的支持才能实现。

网友B:
1、首先用楼主说的“烧录器”,这个是usb电平转ttl电平,你的3.0和3.1的io口是ttl电平哦;
2、如果你直接要用3.0和3.1的io口这两个io下载程序,可以考虑使用usb转ttl的那种线哦。
51的话,好像下载完程序,要断电后,重新启动程序才能执行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、首先用楼主说的“烧录器”,这个是usb电平转ttl电平,你的3.0和3.1的io口是ttl电平哦;
2、如果你直接 ...

ttl电平不能用那个Rx和Tx口了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ttl电平不能用那个Rx和Tx口了吗

我不知道你这个问句是什么意思
你看懂我的回复了么?
你的3.0和3.1的io口是ttl电平哦,你想想要想跟电脑通讯,电脑是usb电平,而你的单片机是ttl电平,
中间是不是需要个纽带。这个纽带就是usb转ttl啊。

网友:
你下个新的isp是可以支持那个功能的,初始在3.0和3.1是很自然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不知道你这个问句是什么意思
你看懂我的回复了么?
你的3.0和3.1的io口是ttl电平哦,你想想要想跟电 ...

是的,但是就是为什么用的3.0和3.1这两个口,而不是边上专门用的Tx和Rx口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但是就是为什么用的3.0和3.1这两个口,而不是边上专门用的Tx和Rx口呢

“边上专门用的Tx和Rx口”  你的这句话让我觉得难以理解,抱歉。你指的“边上专门用的Tx和Rx口”是哪个。具体描述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边上专门用的Tx和Rx口”  你的这句话让我觉得难以理解,抱歉。你指的“边上专门用的Tx和Rx口”是哪个。 ...

就是图中边上的2对口

stc15f2k60s2

stc15f2k60s2

网友B:
当然可以啊,那个接口就是单片机的IO出来的啊。你当然可以用它来下载成了,不用多问。有想法就去试,尝试了就知道行不行了(不过不要胡乱尝试哦)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3.0和P3.1才是原生串口啊,某些STC的型号号称有两组串口,其中一组不过是经过内部电子开关转接到其它引脚 ...

谢谢您的解答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然可以啊,那个接口就是单片机的IO出来的啊。你当然可以用它来下载成了,不用多问。有想法就去试,尝试 ...

谢谢您的解答!

网友:
stc15f2k60s2 有两个串口,两个串口都可做串口通信的.至于下载可能只有用3.0和3.1的io口

网友:
3.0/3.1是默认串口,传统51单片机就是这两个引脚,下载时必须是这两个引脚,下载完可以改道其他指定引脚(部分单片机型号支持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