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FM17XX系列的匹配电路分析

楼主:
就是TX0,TVSS,TX1之间的电路

网友:
围观党路过,不过看上面的电路,有点类似于LC电路,这个芯片的规格书要不上传上来,具体看一下。

网友A:
你要怎么分析?电感和电容谐振频率匹配到13.56M不就完事了吗?自己调电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怎么分析?电感和电容谐振频率匹配到13.56M不就完事了吗?自己调电容。

我是测到FM17XX的TX1和TX2输出幅度不同的波,经过这些电路之后就变成幅度相同且大于输出的波形。。。
最好是能有理论分析,计算啦,麻烦一下

网友:
此为规格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测到FM17XX的TX1和TX2输出幅度不同的波,经过这些电路之后就变成幅度相同且大于输出的波形。。。
最 ...

TX1和TX2应该是输出相位相反的,振幅相同的波形。
至于信号振幅为什么变大,建议你看看电路基础书籍,或者搜索一下关键词“谐振电路,谐振频率”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