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openpilot的问题10

楼主(2016-08-17):
关于openpilot的问题10
各位高手,小弟正在分析
openpilot
源代码。请教各位高手,在
flight\targets\boards\coptercontrol\
firmware\pios_board.c
文件中,“
PIOS_PPM_Init
”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?
PPM
指的是什么?谢谢!

网友A:
PPM是接收机的一种接口,就是用一根线传输多个通道,看名称应该是PPM接收模式的初始化函数,前面PIOS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