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个pcb元件,导入到pcb后,有的焊盘上的网络会丢失 ,为什么?

楼主:
同一个pcb元件,导入到pcb后,有的焊盘上的网络标号会丢失 ,为什么?
请问下,在做pcb元件封装,可以用过孔或焊盘联通top层和bottom层的走线吗?看下我做的这个元件有不妥的地方吗?这个元件上我用的是焊盘(pad),而没有用(过孔)via,像这种多线段的元件,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做吗?

焊盘上的网络标号丢失

焊盘上的网络标号丢失

用pad连接上下层走线

用pad连接上下层走线

多线段的元件

多线段的元件

网友:
在做pcb元件封装的页面,菜单工具列出的工具都能用
原理图画完后,通过编译后,无告警,说明封装都能用

网友:
你用焊盘的理由是?一般这种会选择用过孔,主要是焊盘的话会有露出来的上锡的部分。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用,比如到时候焊条线出来用,就用焊盘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元件封装可以用到过孔的。但楼主的这个元件不用过孔是正确的。

象这种按键,还是把它作为个元件来制作封装库。比直接在面板时布线要好些。

网友:
焊盘作为单个的元件的封装来搞,然后这个有点像异形焊盘,这个的话,论坛里搜索异形焊盘这几个关键字看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