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做一个串口按钮发送指令的上位机,没做过,没有任何头绪

楼主:
如下图,想做一个类似的上位机软件,之前都没做过上位机,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例程或者教程/教材,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,一直想做但一直没做成。

网友A:
这个是我自己整理的笔记,图上是我自己写的软件。你可以参考一下,教程虽然比较简单,但是能够实现基本的功能。

如果你需要代码的话给我回复。

VC 软件通信(第一版).docx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我自己整理的笔记,图上是我自己写的软件。你可以参考一下,教程虽然比较简单,但是能够实现基本的功 ...

谢谢兄弟。我先看看你给的资料

网友:
Qt很好实现

网友:
推荐一个串口命令调试工具 格西烽火
可以配置通信协议并存储,可以组合命令协议发送,简单协议调试利器

网友:
wxpython +pyserial,可以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