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那错了,求大神帮忙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:
点击错误箭头就指在了1966行

网友:
上面一行语法不对

网友A:
第一次见51单片机过千行代码,话说真是51单片机?不建议使用sprintf(),太占内存

网友:
提示说得很清楚,IncPIDCalc参数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次见51单片机过千行代码,话说真是51单片机?不建议使用sprintf(),太占内存

是STC系列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