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A657噪声大,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掉噪声?

楼主:
我们有使用OPA657的一个电路,如附件所示,其中APD的信号我们已经断开,R229我们使用了一个9.1k的电阻。

测得波形如另一个附件所示。

波形中下面紫色的图形测自U11的第4脚,上面黄色的图测自U12的第1脚。

求教:有什么办法能够去掉噪声?

感谢!

网友:
你这里既然是一个电压跟随器。R221是不是太大了。导致电阻热噪声太大

网友:
你是不是使用了开关电源供电?
电源噪声是多少

网友:
楼主的这个叫干扰,不叫噪声,从 “波形中下面紫色的图形测自U11的第4脚”中可见,输入干扰已经进入放大器了。

所以,从放大器上着手是不行的。要在进入点上着手。

首先用一个高质量的电源供电,以区分是不是电源干扰引起, ------ 从示波器上看,频率是300KHz,可能使用的是开关电源。
如果不是电源问题,找一找产生这个频率的是什么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