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/dc电源芯片选型求助?

楼主:
请大家推荐一款 buck 电源芯片。
需求         1、 输入电压能支持24v输入正常工作;
               2、带使能控制(EN),高电平有效;
               3、 输出电压是5v,固定与可调 都可以;
               4、输出电流是1A;
               5、  价格便宜 ,货源充足,品牌尽量是TI的与NXP ;
谢谢。。

网友A:
输入上限能支持电压达到40v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入上限能支持电压达到40v

LM2596-5.0,除使能端为低电平有效外,其余均符合楼主要求。市场上很容易买到。
如果一定要使能端高电平有效,一支三极管搞定。

网友:
TPS54160
3.5V to 60V Input, 1.5A
有使能脚

NXP没有这么宽电压输入的DCDC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输入上限能支持电压达到40v

谢谢 maychang老师,这个我查了下,的确很符合 ,另有LM2575 LM2576也符合; 当前就是价钱问题了,请问是否有推荐的网站查查价钱;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TPS54160
3.5V to 60V Input, 1.5A
有使能脚

NXP没有这么宽电压输入的DCDC芯片

谢谢版主,请问是否有推荐的网站查Ic的价格?

网友C:
40V耐压2.5A电流能力降压BUCK DCDC

特点
        40V浪涌输入耐压
        10V – 32V推荐输入电压工作范围
        2.5A最大输出电流,效率高至90%
        225KHz开关频率简化EMI设计
        ±2.0%反馈电压(FB)精度
        92%最大占空比
        完善的保护包括
        内建软启动,防止输出浪涌电流和电压
        内建温度检测,温度过高时芯片停止工作
概述
SV920是一款异步开关模式、降压型DCDC转换器,支持40V输入耐压,工作电压高至32V。最大输出电流达2.5A,效率高至90%
SV920输出电压可通过片外分压电阻灵活设置,最大输出电压为输入电压的92%,或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为1.0V。分压反馈点(FB)精度为±2.0%。
SV920工作频率为225KHz,可有效降低EMI干扰。
芯片采用ESOP8封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40V耐压2.5A电流能力降压BUCK DCDC

特点
        40V浪涌输入耐压
        10V – 32V推荐输入电压 ...

如果有想法可联系我QQ:2043355451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版主,请问是否有推荐的网站查Ic的价格?

需要几个可到官网申请免费样品
购买可找代理咨询

网友:
需要货源或者提供报价可以联系我,
QQ:247080883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