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:ADC用TI的官方例程总是转换一两次之后就停了,求可能原因

楼主:
ADC用TI的官方例程总是转换一两次之后就停了,求可能原因

转换程序是放在while循环里面的,求指导

程序如图,无论打断点还是串口打印,循环不过3次

网友A:
停在哪了 是休眠后ADC中断没有触发吗

网友B:
你是怎么知道的,下载到板子里面。这个官网的例程和你的板子是匹配的?如果是匹配的,debug状态下,单步调试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你是怎么知道的,下载到板子里面。这个官网的例程和你的板子是匹配的?如果是匹配的,debug状态下,单步调 ...

尝过过单步调试,也过不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停在哪了 是休眠后ADC中断没有触发吗

没有休眠,不是停在哪里,而是循环第三次之后就停不到造white循环的断点上面,而是直接全速运行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尝过过单步调试,也过不去

停在哪里,看寄存器的值。
要根据语句找到相应的寄存器啊,然后看寄存器里面位的值,是不是你想要的值。
430是操作寄存器的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休眠,不是停在哪里,而是循环第三次之后就停不到造white循环的断点上面,而是直接全速运行了

是停了还是全速运行?
看你的代码里明明有休眠
时钟你是怎么配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休眠,不是停在哪里,而是循环第三次之后就停不到造white循环的断点上面,而是直接全速运行了

还有 你用的那个型号的单片机
能把代码全发出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停了还是全速运行?
看你的代码里明明有休眠
时钟你是怎么配置的

休眠,那我大概知道哪里有问题了,中断之后就进入了休眠,不过要试验一下,板子被另一个同事用着,要等一会
    case 1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2:  ADC12BMEM0 Interrupt

        if(ADC12_B_getResults(ADC12_B_BASE, ADC12_B_MEMORY_0) >= 0x7f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Set P1.0 LED on
            /*

             * Select Port 1
             * Set Pin 0 to output high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(
                GPIO_PORT_P1,
                GPIO_PIN0
                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Set P1.0 LED off
            /*

             * Select Port 1
             * Set Pin 0 to output high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GPIO_setOutputLowOnPin(
                GPIO_PORT_P1,
                GPIO_PIN0
                );
        }
//      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(LPM0_bits);   // Exit active 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停了还是全速运行?
看你的代码里明明有休眠
时钟你是怎么配置的

不对呀,while循环中有唤醒的语句啊,会醒来才对

#include <msp430.h>
#include "driverlib.h"

void main(void)
{
    // stop watchdog
    WDT_A_hold(WDT_A_BASE);

    PMM_unlockLPM5();
    // 设置内部DCO频率为1MHz
    CS_setDCOFreq(CS_DCORSEL_0,CS_DCOFSEL_0);
    // 设置SMCLK时钟源来自DCO
    CS_initClockSignal(CS_SMCLK,CS_DCOCLK_SELECT,CS_CLOCK_DIVIDER_1);

    GPIO_setAsOutputPin(
            GPIO_PORT_P1,
            GPIO_PIN0
            );

        //Set P1.0 as Output Low.
        /*

         * Select Port 1
         * Set Pin 0 to output Low.
         */
        GPIO_setOutputLowOnPin(
            GPIO_PORT_P1,
            GPIO_PIN0
            );
        //Set P1.1 as Ternary Module Function Output.
        /*

         * Select Port 1
         * Set Pin 1 to output Ternary Module Function, (A1, C1, VREF+, VeREF+).
         */

      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OutputPin(
            GPIO_PORT_P1,
            GPIO_PIN1,
            GPIO_TERNARY_MODULE_FUNCTION
            );

        //Initialize the ADC12B Module
        /*
         * Base address of ADC12B Module
         * Use internal ADC12B bit as sample/hold signal to start conversion
         * USE MODOSC 5MHZ Digital Oscillator as clock source
         * Use default clock divider/pre-divider of 1
         * Not use internal channel
         */
        ADC12_B_initParam initParam = {0};
        initParam.sampleHoldSignalSourceSelect = ADC12_B_SAMPLEHOLDSOURCE_SC;
        initParam.clockSourceSelect = ADC12_B_CLOCKSOURCE_ADC12OSC;
        initParam.clockSourceDivider = ADC12_B_CLOCKDIVIDER_1;
        initParam.clockSourcePredivider = ADC12_B_CLOCKPREDIVIDER__1;
        initParam.internalChannelMap = ADC12_B_NOINTCH;
        ADC12_B_init(ADC12_B_BASE, &initParam);

        //Enable the ADC12B module
        ADC12_B_enable(ADC12_B_BASE);

        /*
         * Base address of ADC12B Module
         * For memory buffers 0-7 sample/hold for 64 clock cycles
         * For memory buffers 8-15 sample/hold for 4 clock cycles (default)
         * Disable Multiple Sampling
         */
        ADC12_B_setupSamplingTimer(ADC12_B_BAS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2_B_CYCLEHOLD_16_CYCLE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2_B_CYCLEHOLD_4_CYCLES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2_B_MULTIPLESAMPLESDISABLE);

        //Configure Memory Buffer
        /*
         * Base address of the ADC12B Module
         * Configure memory buffer 0
         * Map input A1 to memory buffer 0
         * Vref+ = AVcc
         * Vref- = AVss
         * Memory buffer 0 is not the end of a sequence
         */
        ADC12_B_configureMemoryParam configureMemoryParam = {0};
        configureMemoryParam.memoryBufferControlIndex = ADC12_B_MEMORY_0;
        configureMemoryParam.inputSourceSelect = ADC12_B_INPUT_A1;
        configureMemoryParam.refVoltageSourceSelect =
            ADC12_B_VREFPOS_AVCC_VREFNEG_VSS;
        configureMemoryParam.endOfSequence = ADC12_B_NOTENDOFSEQUENCE;
        configureMemoryParam.windowComparatorSelect =
            ADC12_B_WINDOW_COMPARATOR_DISABLE;
        configureMemoryParam.differentialModeSelect =
            ADC12_B_DIFFERENTIAL_MODE_DISABLE;
        ADC12_B_configureMemory(ADC12_B_BASE, &configureMemoryParam);

        ADC12_B_clearInterrupt(ADC12_B_BAS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2_B_IFG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
        //Enable memory buffer 0 interrupt
        ADC12_B_enableInterrupt(ADC12_B_BAS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2_B_IE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__delay_cycles(5000);

            //Enable/Start sampling and conversion
            /*
             * Base address of ADC12B Module
             * Start the conversion into memory buffer 0
             * Use the single-channel, single-conversion mode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ADC12_B_startConversion(ADC12_B_BAS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2_B_MEMORY_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12_B_SINGLECHANNEL);

            __bis_SR_register(LPM0_bits + GIE);     // LPM0, ADC12_B_ISR will force exit
            __no_operatio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or debugger
        }

}

#if defined(__TI_COMPILER_VERSION__) || defined(__IAR_SYSTEMS_ICC__)
#pragma vector=ADC12_VECTOR
__interrupt
#elif defined(__GNUC__)
__attribute__((interrupt(ADC12_VECTOR)))
#endif
void ADC12_ISR(void)
{
    switch(__even_in_range(ADC12IV,12))
    {
    case  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0:  No interrupt
    case  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2:  ADC12BMEMx Overflow
    case  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4:  Conversion time overflow
    case  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6:  ADC12BHI
    case  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 8:  ADC12BLO
    case 1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0:  ADC12BIN
    case 1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2:  ADC12BMEM0 Interrupt

        if(ADC12_B_getResults(ADC12_B_BASE, ADC12_B_MEMORY_0) >= 0x7f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Set P1.0 LED on
            /*

             * Select Port 1
             * Set Pin 0 to output high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GPIO_setOutputHighOnPin(
                GPIO_PORT_P1,
                GPIO_PIN0
                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//Set P1.0 LED off
            /*

             * Select Port 1
             * Set Pin 0 to output high.
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GPIO_setOutputLowOnPin(
                GPIO_PORT_P1,
                GPIO_PIN0
                );
        }
      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(LPM0_bits);   // Exit active CPU
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CPUOFF bit from 0(SR)
    case 1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4:  ADC12BMEM1
    case 1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6:  ADC12BMEM2
    case 1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18:  ADC12BMEM3
    case 2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0:  ADC12BMEM4
    case 2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2:  ADC12BMEM5
    case 2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4:  ADC12BMEM6
    case 2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6:  ADC12BMEM7
    case 2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28:  ADC12BMEM8
    case 3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0:  ADC12BMEM9
    case 3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2:  ADC12BMEM10
    case 3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4:  ADC12BMEM11
    case 3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6:  ADC12BMEM12
    case 3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38:  ADC12BMEM13
    case 4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40:  ADC12BMEM14
    case 4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42:  ADC12BMEM15
    case 4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44:  ADC12BMEM16
    case 4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46:  ADC12BMEM17
    case 4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48:  ADC12BMEM18
    case 5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50:  ADC12BMEM19
    case 5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52:  ADC12BMEM20
    case 5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54:  ADC12BMEM21
    case 5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56:  ADC12BMEM22
    case 5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58:  ADC12BMEM23
    case 6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60:  ADC12BMEM24
    case 6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62:  ADC12BMEM25
    case 6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64:  ADC12BMEM26
    case 6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66:  ADC12BMEM27
    case 68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68:  ADC12BMEM28
    case 70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70:  ADC12BMEM29
    case 72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72:  ADC12BMEM30
    case 74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74:  ADC12BMEM31
    case 76: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Vector 76:  ADC12BRDY
    default: break;
    }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停在哪里,看寄存器的值。
要根据语句找到相应的寄存器啊,然后看寄存器里面位的值,是不是你想要的值。 ...

嗯呢呢,谢谢哦,经常看见你的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停在哪里,看寄存器的值。
要根据语句找到相应的寄存器啊,然后看寄存器里面位的值,是不是你想要的值。 ...

你好,我单步调试后,发现程序停在了这个地方,如图所示,从ADC的中断出来后,程序就一直停在箭头所指的地方,等待唤醒。

我的问题是:为什么会一直停在是 __bis_SR_register(LPM0_bits + GIE); 这个地方,而不会进入while循环?

代码已经在原帖的回帖中贴出。

麻烦指导一下,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停了还是全速运行?
看你的代码里明明有休眠
时钟你是怎么配置的

你好,时钟使用的是ADC内部的那个MODCLK时钟

你好,我单步调试后,发现程序停在了这个地方,如图所示,从ADC的中断出来后,程序就一直停在箭头所指的地方,等待唤醒。

我的问题是:为什么会一直停在是 __bis_SR_register(LPM0_bits + GIE); 这个地方,而不会进入while循环?

代码已经在原帖的回帖中贴出。

麻烦指导一下,谢谢。

网友A:
现在的断点已经在while里你while里只有休眠没有唤醒
唤醒是在ADC中断里执行的

没有继续执行很有可能是休眠没被唤醒

你可以通过测量单片机的电流判断
或者分别在休眠前熄灭LED
唤醒后点亮LED来判断
或者向串口和示波器输出数据判断

有时
我遇到过没有配置低速时钟造成休眠后无法唤醒的情况
你可以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我单步调试后,发现程序停在了这个地方,如图所示,从ADC的中断出来后,程序就一直停在箭头所指的 ...

1、首先我觉得你不熟悉的话,就一句一句去添加注释,把每条语句吃透。。。。别拿个官网的例程在那里一步步的debug直到恶心,这样没什么用,非但解决不了问题还浪费时间;
2、我记得手册中有对LMP的几种模式做对比。那个对比里面写了在该模式下,时钟等等的一些关闭、打开的情况(多看手册哦 ,抱着例程啃是不出效果的哦。)
3、你的ADC12的中断里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(LPM0_bits)
这条语句被屏蔽了,说明就没有退出LPM0模式。
另外,好久不用430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的断点已经在while里你while里只有休眠没有唤醒
唤醒是在ADC中断里执行的

没有继续执 ...

谢谢版主大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、首先我觉得你不熟悉的话,就一句一句去添加注释,把每条语句吃透。。。。别拿个官网的例程在那里一步 ...

我是一边看例程,然后根据例程看手册,这样理解会深刻一些。

谢谢你哦

网友:
难道不正常么

网友C:
不进入低功耗模式,就很正常啦

哟~~~抓到你啦,原来你在这里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进入低功耗模式,就很正常啦

哟~~~抓到你啦,原来你在这里呀

看来你已经找到原因了最近一段时间没上论坛而已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来你已经找到原因了最近一段时间没上论坛而已

群主大大告诉我拉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