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"、“并联电路电压相等”一定成立吗

楼主:
1、交流条件下,电阻、电感、电容3个元件串联,各点的电流一定相等吗?
2、交流条件下,电阻、电感、电容3个元件并联,它们的端电压一定相等?
公司内部讨论电容器应用特性时提到的问题~

网友A:
问题一:要看波长了,如果射频范围以下串联电路的电流处处相等,如果波长短到射频以上时,就得考虑分布参数了。对于问题二也一样,,,可以看看电磁场和电磁波,传输线就是典型的分布参数问题

网友:
““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"一定成立吗”
在电路中一定成立。
需要注意“电路”的定义。
不属于“电路”范畴的,例如传输线,则不成立。

网友B:
“交流电压,电阻、电感、电容串联。”
这不是疑问句,甚至不是陈述句,不知道楼主这半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:
“另外,假如3个元件并联,它们的端电压是否相等?”
在“电路”中,并联元件两端电压总相等。
不属于“电路”范畴的,例如传输线,则不成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“交流电压,电阻、电感、电容串联。”
这不是疑问句,甚至不是陈述句,不知道楼主这半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
这一句是串联条件。
关于并联,3个元件并联后,他们各自的端电压是否相同?交流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一句是串联条件。
关于并联,3个元件并联后,他们各自的端电压是否相同?交流电

“关于并联,3个元件并联后,他们各自的端电压是否相同?交流电”
我在4楼已经回复了。

网友:
对于能提出这样疑问的,不应该是学习到传输线那里了。应该是初级的。

所以,串电路的电流相等,并联电路的电压相等。

网友:
交流电压,电阻、电感、电容串联这个问题好理论啊

网友:
交流电路会不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问题一:要看波长了,如果射频范围以下串联电路的电流处处相等,如果波长短到射频以上时,就得考虑分布参数 ...

正解

网友:
有些问题,用朴素、直观的事例去类比,或许更容易想通。

1、把串联电路中的电流比作在串联小巷里的人流,若人的密度固定 (人-人间距不变),且巷内无一处可停留,那么小巷里任何一段的人流量都只能相等。

2、把并联电路中的电压比作被强制头和头,脚和脚分别锁在一起的几个人 (比喻而已,别说太残酷哦),即便他们身高不同,任凭怎么挣扎,他们身体的放置长度也只能相等。

也就是说,若非深入到物质的分子、原子层次去研究,那么“串联电路的电流处处相等”和“并联电路的电压相等”就是真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