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2650 contiki的IAR移植

楼主:
为什么要移植IAR
通过移植Contiki到IAR环境,可以很清晰的查看contiki操作系统的细节,同时IAR开发环境支持CC2650在线仿真,这对于WSN网络是十分有用的。
开发环境
window IAR for ARM 7.4

【Contiki】

移植
在contiki for IAR的移植分以下两步:
一,首先新建工程 CC2650,然后按照contiki的文件框架添加文件夹包含源文件以及头文件,基本框架如图所示:

二,IAR和GCC的编译方式不同,这样需要利用makefile文件进行相应的头文件包含。
设置相应的宏配置

【关于细节】
1,在contiki中并没有放入cc26xx的函数库,需要在官网上下载CC26xxWare
2,编译提示time.c文件重名,因为很不巧,CC26xxWare中time.c和contiki中的sys/time.c源文件重名,这里我把CC26xxWare中的文件改成了TI_timer.c
....\cpu\cc26xx-cc13xx\lib\cc26xxware\driverlib\TI_timer.c

3,还是重名,不过比较隐蔽,提示

Error[Pe020]: identifier "BUTTON_SENSOR_VALUE_STATE" is undefined F:\CC2650\contiki-CC2650\examples\cc26xx\cc26xx-demo.c 402

在cc26xx-demo.c中明明包含
#include "button-sensor.h"

这是因为编译器比较笨,在工程中有两个button-sensor.h文件,系统自带有一个,cc26xx platforms也有一个,在头文件中偏偏又同样的设置。
可以修改一个进行区分
#ifndef _BUTTON_SENSOR_H_
#define _BUTTON_SENSOR_H_

编译后占用资源
  66 867 bytes of readonly  code memory
   2 350 bytes of readonly  data memory
  13 840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

Flash=2 350+ 66 867=68KB
RAM=13 840=14KB

网友:
麻烦改到TI无线

网友:
讲得很好,但请问利用makefile文件进行相应的头文件包含。设置相应的宏配置
这两步具体如何做呢?可以教教我吗?

网友A:
CC2650DK的6LoWPAN只能在Contiki中开发吗?IAR和CCS行吗?若行,如何搭建环境,求高手指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C2650DK的6LoWPAN只能在Contiki中开发吗?IAR和CCS行吗?若行,如何搭建环境,求高手指点!

6LoWPAN 是一个协议栈,是应用层的东西,Contiki是一个系统,Contiki只是在它的代码上实现了该协议栈,所以6LoWPAN可以在任何一个系统上运行,不过要修改底层的收发函数。

网友:
请问在哪里能找到能在CCS(或IAR)里使用的CC2650DK之6LoWPAN协议栈、应用范例?

网友:
做网络开发,最要考虑的就是flash和ram大小,宁可做选最大的,也不要先选感觉正好合适的

网友:
很受启发,但是自己在移植的时候很多文件不知道要添加哪些,不知道博主能否发一份移植的demo到我的邮箱1187373245@qq.com,小弟不胜感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