寻找造成AD值不稳定的原因(ADS1248)

楼主:
   最近需要将一个ADC裸奔程序移植到RTX操作系统上,遇到了下述问题无法解决~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~

基于stm32f103通过ADS1248芯片实现ADC模块,
  ADS1248的通信通过SPI2实现,SPI2的三个引脚与ADS1248的对应关系如下:
       SCK    ->  SCLK
       MISO  ->  DOUT
       MOSI  ->  DIN
  stm32采用外部晶振HSE,相关时钟配置如下:
       APB1的外设时钟:36MHz,
       SPI2预分频因子为256,波特率大致为140KBits/s,频率大致为140KHz
  AD数据获取流程(初始化略过):
       选择模拟输入的正负极(即选择通道)
       启动AD单次转换
       等待DRDY处于低电平状态(等待AD转换完成)
       通过SPI2发送RDATA+NOP命令读取AD寄存器中的数据,
       通过USART打印AD数据

  运行程序后发现AD数值不稳定,

        在网上搜索相关资料时看到有网友指出错误可能是SPI造成的,
        ADS1248手册中的时序图如下,手册中对于SCLK的周期要求是至少488ns, 换算成SPI的频率为2MHz,程序中SPI2的频率为140KHz,没有超出限制,

        使用滤波器对SCLK引脚进行测量,示波器中显示的波形出现尖锋,
        即:SCLK的脉冲不满足tSPWL的要求,因此无法正确获取AD值!

      重装系统后使用cube重新生成并编译运行项目,示波器显示SCLK的波形正常~~
      查看串口助手,发现AD值正常获取,
      我的疑惑在于:
            1、造成AD值不稳定的原因是什么?
            2、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是不是存在问题?
           (从官网下载最新版cube重新生成项目后波形就正常了!)
      重新编译后测得的SCKL波形:

网友A:
不会是版本问题吧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会是版本问题吧?

cube版本的问题?也有这么想过,不过第一次测波形的时我使用的项目也是
用重装的cube重新生成的(没重启前)~~难道是先前还没配置好,重启后才算是真正的
安装完成?

网友:
需加校正电路

网友:
校准电路?指的是ADS1248的校准吗?ADS1248的自偏移校准、偏移校准以及增量校准在初始化时实现了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ube版本的问题?也有这么想过,不过第一次测波形的时我使用的项目也是
用重装的cube重新生成的(没重启 ...

什么都有可能,毕竟软件有个编译过程,那个组件没注册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现象,,,不过相信肯定有原因,慢慢体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