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铺铜和螺丝孔的问题!

楼主:
我想把螺丝孔的位置不铺铜,该怎么做?就是让铺铜的地方遇到螺丝孔位置自动让开一点距离,不铺铜,我该怎么做?

网友:
“我想把螺丝孔的位置不铺铜”-----在CAD:系统中设置。

网友:
再画圈keepout,尺寸是螺丝会碰到板子上的区域

网友:
可以设置抠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