透传模式下更换地址的问题

楼主:
实际应用中,应用场景是一个无线模块安装在车上,另一个无线模块在遥控器上。
初次使用,两个无线模块经过配置,处在同一网络,同一信道,能正常通信。
问题1:假设运行过程中,遥控器可能出现了某些故障,这时候就需要更换遥控器,新更换的遥控器如何与机车上的无线模块进行配对呢?
问题2:若将车上的无线模块设置为协调器,遥控器设置为路由器,假设采用点对点的透传模式,当更换遥控器时,协调器需要知道遥控器的地址,也就是说
协调器需要更新目标地址,更换目标地址的过程通过单片机的串口发指令来完成。思路如上所述,但具体的实施过程,请大家给点思路和意见吧,谢谢谢谢!

网友A:
这有点类似做无线通信时的对码,以下提供一种思路:
1、遥控器发送的时候每一次都带自己的地址码,
2、接收器提供一种触发手段(按键等),进入一段时间(30s或1min)的接收地址码模式,此时接收到的地址码保存起来,为以后接收数据校验地址
3、过了这段时间,一切正常工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有点类似做无线通信时的对码,以下提供一种思路:
1、遥控器发送的时候每一次都带自己的地址码,
2、接 ...

谢谢您,给我很大的启发。请问接收器不用按键等外界的触发手段,一直就是出于接收状态,这样可以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您,给我很大的启发。请问接收器不用按键等外界的触发手段,一直就是出于接收状态,这样可以吗

接收端一直处于接收状态,解析两种数据帧,一种是正常信息帧,一种是改变地址的帧,
遥控器能发两种帧格式,发送改变地址的帧需要加些前置条件(如按哪个特定的按键,组合键或其他方式)
但是这种方式安全系数较低,前面那种方式会好一点,毕竟接收器装在你车内,外人无法随意触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收端一直处于接收状态,解析两种数据帧,一种是正常信息帧,一种是改变地址的帧,
遥控器能发两种帧格 ...

明白了 非常感谢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