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1x9光模块和GBIC光模块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6-08-18):
请问1x9光模块和GBIC光模块有什么区别?
两种光模块的引脚定义完全一样,那么这两种光模块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(除了GBIC支持热插拔功能外)?这两种模块的外围电路设计是否相同?

网友(2017-03-03):
1×9的光模块我用过,但是另外一种并没有用过,应该是完全被SFP替代的原因吧。
说说1×9光模块,这个光模块本身是属于工业级产品,使用场景特定,主要是电力行业。使用环境苛刻,而且对于塑料头的1×9光模块,在EMC接触放电中具有很好的绝缘性,我感觉,这也是SFP没有取代1×9光模块的原因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