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二。。

楼主:
刚参加工作没多久。。画了第一个项目。。一个两层的操作面板。之前没有系统的学过,都自己网上看的,所以关于规范问题一直很虚。希望大家给点意见和建议。尤其是电源线的处理,还有铺铜及填充的区别及用法。若我线都布通,是否还需要铺铜或填充呢?

网友A:
虽然两层板,不过贴片元件最好放一面,要不贴片机的价钱可就差多了

还有主芯片下面最好是整片的铺铜

网友B:
没那么多讲究,自信点,普通板子线布通了就没问题。电源线稍粗一点就可以。

网友C:
强烈反对漫无目的的敷铜

网友D:
建议敷铜的间隙大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虽然两层板,不过贴片元件最好放一面,要不贴片机的价钱可就差多了

还有主芯片下面最好是整片的铺铜

好滴好滴,不过对于铺铜  有什么注意点吗?可用可不用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那么多讲究,自信点,普通板子线布通了就没问题。电源线稍粗一点就可以。

之前只是在学校画过,没人看画的好坏,也没搞过实际投产的项目,所以有点虚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强烈反对漫无目的的敷铜

同意!但一直不清楚什么情况下该铺铜,什么情况下不需要铺铜,以及和填充的区别,还望指教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建议敷铜的间隙大点

好的好的~~间隙大小有什么影响吗~还望指教

网友E:
经验是慢慢积累的,只有在实际调试板子的过程中才能学到真本事

网友F:
听说 加点泪滴 更牢固哦

网友G:
第一个画成这样不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经验是慢慢积累的,只有在实际调试板子的过程中才能学到真本事

同意!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学到东西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听说 加点泪滴 更牢固哦

哈哈~可以可以  不过我全部补泪滴的话有影响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第一个画成这样不错了

之前也有画过不过都是练习,没有真正打板用过,也不知道好坏。越学越可怕,知识的草原一望无际,我都快迷路了。。。

网友H:
晶振下面都是地哇  怎么不整块铺呢,主芯片下面几个器件 和晶振的电容,top层能放下,不需要放bottom层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晶振下面都是地哇  怎么不整块铺呢,主芯片下面几个器件 和晶振的电容,top层能放下,不需要放bottom层。

谢谢~是和晶振铺同一层吗?还是说铺在底层?要打孔吗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I:
谢谢~是和晶振铺同一层吗?还是说铺在底层?要打孔吗?

上下两层都可以铺,理论上说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但有时候线走不了 从晶振下走线也不会有多大影响,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上下两层都可以铺,理论上说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但有时候线走不了 从晶振下走线也不会有多大影响,

好的好的~~多谢~

网友J:
地线用铺铜的吧,这会好点,加点地孔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地线用铺铜的吧,这会好点,加点地孔

整块铺铜?我听说这样大面积铺铜不太好,,到底孰对孰错啊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