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上插座怎么画?

楼主:
在画一个班子,有一些引脚要引出来做成一个插座,这个在原理图上怎么画?求教。在线等

网友:
没明白你想要干什么

网友:
???原理图吗??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弄个框,添加上对应数量的pin脚就好。这只是个工具而已。让你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,他有多少个pin就好。

网友:
自己画一个就可以了啊   AD种也自带了各种插座的

网友:
很简单的,看你的原理图套不要规范,要是规范,去封装库慢慢的画,要是没那必要,随便拉出个排插就行,只要管脚对上就ok。我画芯片都是用排插。然后管脚一一对应急用可以了。

网友A:
原理图上放类似下图,接头不够修改元件库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上放类似下图,接头不够修改元件库

好的,谢谢了,还有个问题,怎么样把两个引脚连在一起。除了用wire之外,我记得是有种用类似net label的来连接的。能告诉我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谢谢了,还有个问题,怎么样把两个引脚连在一起。除了用wire之外,我记得是有种用类似net label的 ...

是用port来连接么?还是off sheet connector?我的原件都在一个板子上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好的,谢谢了,还有个问题,怎么样把两个引脚连在一起。除了用wire之外,我记得是有种用类似net label的 ...

能不能把软件最基本的工具练习一下再问

网友:
其实这个原理图表示只是个表达方式,你画成什么样的都可以,很灵活,只要引脚和pcb封装一一对应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