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OV7725摄像头数据LCD显示会有横条纹

楼主:
现在的情况是摄像头输出数据经过SDRAM之后LCD显示,现在屏上,有横条纹在循环滚动,因为这个横条纹不是固定的,无法确定是哪一行,让我也找不到 BUG的源头是啥

网友A:
应该是时序没调好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时序没调好吧

可惜我还不知道是哪里的时序错了,找了几天

网友:
楼主你好

做个测试图像出来吧,color bar 太简单,周围有变宽,中间有斜线那种即可

放在 FPGA 输入看看,再放在FPGA输出看看,你就能大概定位 问题所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