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4安装

楼主:
keil4破解后一直打开不了,window系统,之前装过,后来卸载了?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?

网友:
安装有问题

网友A:
完全卸载掉,包括注册表。然后重新安装后,破解。

网友B:
下载后还要手动把安装路径下的目录删除(卸载时并没有将其删除),
然后再重新安装破解应该就可以了,,
(不过你是破解后不能用~~是不是破解有问题啊,,)

网友:
好像是版本保荐人问题吧,我又用别人的安装包就好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完全卸载掉,包括注册表。然后重新安装后,破解。

是的,卸载就是这样卸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下载后还要手动把安装路径下的目录删除(卸载时并没有将其删除),
然后再重新安装破解应该就可以了,,
...

应该是破解有问题,现在回来,我用的我同学的安装包,一会就好了

网友:
安装包的问题,重新从网上下载一个安装包试试,keil4在xp与win7下皆可安装,win8与win10没试过.

网友:
估计是有残余。可以关掉360试一下。